PCB 画矩形铜皮,四角直角变弧形而不是直角?

楼主(2014-12-04):
如题,怎么设置才能变成直角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图示

半径?填0.1都说小,大了又不是直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径?填0.1都说小,大了又不是直角了

明白了 你是要90°直角的铜皮哈

网友B:
Width小,选中Solid copper

网友:
来个实用点的,我经常实用的方法,希望能帮到你。角度大小可以在图二Width中设置。

网友:
选择项没勾选好, 默认就会是弧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dth小,选中Solid copper

这方法实用

网友(2019-11-15):
选中shapes,右键,delete mi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