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导CAM文件的时候 ”提示偏移过小,已居中“,然后GERBER文件在CAM350里打开不重叠!

楼主(2014-12-04):
        我导CAM文件的时候 ”提示偏移过小,已居中“,然后GERBER文件在CAM350里打开不重叠!

网友:
出光绘的时候,坐标没设置好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最近也碰到过,我是因为板子比较小而偏移不够,你在出光绘的设置里面在每一层的 “编辑"->"选项"里面  "对齐"选"偏移",X偏移和Y偏移都设置的大一点,比如10000
"设备设置”里面点“高级”,里面的“单位”,“数字个数”,“坐标”,“消零”等的设置和CAM350里面导入的时候的选项要选成一样的,我之前就是这么解决的,你试试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最近也碰到过,我是因为板子比较小而偏移不够,你在出光绘的设置里面在每一层的 “编辑"->"选项" ...

多谢!按照你的方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