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高亮空网络管脚

楼主(2014-12-05):
有没有大神有高亮空网络管脚的方法,BGA扇出的时候有这功能就方便多了。。

网友A:
你选择好网络后,在网络回看里设置下这条网络的颜色不就好了!!!!

网友B:
我觉得可以在画原理图的时候就把所有空管脚连到同一个与其他网络无关的网络上面,这样在layout里面就可以选中这个网络标颜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以在画原理图的时候就把所有空管脚连到同一个与其他网络无关的网络上面,这样在layout里面就可以选 ...

但这样的话会报连接性错误,走线的时候不注意也容易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择好网络后,在网络回看里设置下这条网络的颜色不就好了!!!!

问题是空网络。。没有网络不能选择啊。

网友:
请问高手有没有好的办法能高亮NC PIN.方便查看文件,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空网络。。没有网络不能选择啊。

我来逆向思维一下,没有网络的pin是选不上的,那么菜单 view->nets,然后选上所有网络,给所有网络上色,剩下的就是空Pi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逆向思维一下,没有网络的pin是选不上的,那么菜单 view->nets,然后选上所有网络,给所有网络上色, ...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