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IS能否增加PCB或附料信息

楼主(2014-12-05):
orcad CIS能否增加PCB或附料信息

  • 我们平常的BOM表有一些信息是要导入的,比如PCB,螺母,散热片,跳线帽...这些必须是一个完整BOM的部分,但往往用一个电阻或一个电容的方式表导入到CIS数据库里,问题又来了,我不想一每次出BOM都去修改这几个器件的位号,但这个位号的器件又在PCB文档里找到。这样SMT时会报这个位号应该装电阻,而不是PCB,跳帽...
  • 大师们用CIS出来的BOM还要手工修改一下吗?
如果我把这个问题搞掂,我倒不用修改,直接出BOM,交给ERP即可。

楼主(2015-04-11):
问题早已解决

网友:
怎么 解决的

楼主:
用MARK点来代替要增加的附料

网友(2015-09-17):
没错,只要数据库有对应录入信息,在原理图上增一个无电气属性的Symbol与之对应就可以,实现

网友(2018-07-18):
这个要学习学习,现在正在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