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布线的分叉连接方式

楼主(2014-12-05):
电源线要分叉的时候,采用哪种方式呢?是下面四种之一?还是有其他的方式?altium里面有设置吗?谢谢!

网友A:
个人认为采用第四种比较好

网友:
    1、2都有锐角;4是3的加强版。更好的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采用第四种比较好

    有没有这样的快捷的连接方式呢?

网友:
    又不是信号线,又不是高频,有必要吗?

网友:
    关键是第四种,是否有什么技巧,直接变成那样子,而不需要人为的去做成那样子

网友(2015-02-25):
    教一下,學學貝--------------

网友:
    问一下,为什么是第四种的好

网友:
    前2种不建议,不是说板子一定就是废的,关键忒难看了。
普通板,又不追求美观,随意用都行。
    建议:普通的板子,没耐心就用3,想美观,用4。
高速板,请用4。

网友B(2015-05-11):
    添加泪滴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添加泪滴就可以了

第3种情况,泪滴是无任何修改的。第4种是手动添加上去的。挺耗体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