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SFP收发信号的处理

楼主(2014-12-07):
第一次弄QSFP+,完全没信心,请问各位大神,这种10G的差分(4对收,4对发)处理上有什么要注意的:
1,收/发的4对之间应该不用等长吧?
2,对于高速的差分,从1mmBGA中出来,BGA下方应该有>2CM的走线.下图neck mode或者每根线各走一个通道,对于信号那种更好?
3,10G的信号,如果没有长距离的水平,垂直走线,大约小于5cm,用考虑十度走线么?
如果各位大神有其他意见,建议,跪求!!

还有关于电源处理,内核0.9V电流>30A,设计的是48A,这种大电流在处理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
因为是长方形布局,电源在右侧偏下,芯片在左侧,中间偏上有2个DDR3颗粒(不一定会用),这一块地平面回流电流貌似非常大,将来会影响这2个DDR3么,准备跑2133M的。

我是很有分享精神的,不过大家懂得起,实在不方便上图。ORZ。

网友:
大力支持LZ  奉献自己的经验

网友A:
楼主算的应该不对吧?0.9V/30A??还没见过内核功耗如此大的IC,一个IC的内核电压就这么大的话,估计什么散热都没用,而且那整机功耗应该很吓人了

网友(点评):
这个很正常了,我看到还有60A的,据说还有100A级别的不过没看到过。只不过在自己设计中,第一次遇到这种级别的。而且这个30A是DATASHEET要求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瞬态电流吧,这么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算的应该不对吧?0.9V/30A??还没见过内核功耗如此大的IC,一个IC的内核电压就这么大的话,估计什么散 ...

呃 我觉得这个虽然挺大的  但是芯片是分功能行业差异的    随便找个I7处理器  基本要求都是100A,150A级别的,比较一下,所以30A的稳态电流其实并不大。
更别说一些专用通信芯片,核心网,接入网专用的IC,内核五六十A都是小CASE的。或者高端的FPGA,内核几十A也是正常水平。

网友:
1. 关于高速信号,我认为一根走一个通道比较好,两个走在一起,一个阻抗不连续比较严重,第二个线太细损耗严重;

网友:
关于低压大电流,主要考虑两点,1,不要有瓶颈,2,板级频率范围内目标阻抗能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B:
    1、收发之间无需等长,实际上走线拓扑一致,相差也不会太大;
    2、BGA内用Neck模式,一般是4/4的线宽线距,可以通过控制叠层,使其阻抗接近100欧;
    3、如果可能,尽量走十度吧。

    设计一个紧靠在0.9V的电源层一起的地层,两个层的铜厚加大,建议2oz,该电源平面不要到DDR区域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收发之间无需等长,实际上走线拓扑一致,相差也不会太大;
2、BGA内用Neck模式,一般是4/4的线宽线距, ...

多谢大神。关于内核电源处理,我目前使用4内层+1表层铜皮的方式。通流量绝对满足48A要求。
而且电源走向没有经过DDR,但是电源到芯片相当于一根较小的U形铜皮,   DDR大概位置
刚好在U的中间偏上侧,虽然电源不影响DDR,但是我经过仿真发现直流回路在地平面
上的电流密度,DDR下方明显要大许多,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单独掏空DDR和内核电
源地中间形成一个隔离槽的话会影响DDR走线下方的参考地,所以纠结啊!!!或者不用管?

网友B:
    我想,直流应该对DDR的影响不大

网友C:
    1.不需要等长
2.neck mode
3。不需十度走线
    4。可以在信号层多铺几个铜皮
    个人处理方法,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直流应该对DDR的影响不大

多谢大神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不需要等长
    2.neck mode
    3。不需十度走线

3Q

网友D:
我也来说一下,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1. 要严格等长;不管是差分线对还是TX,RX对,等长就是了,虽然我们知道后者是无所谓,万一软件调不出来,第一件事就是问你这个:等长了吗?你就可以胸有成竹地说,所有的都等了。
2. 不用说了,neck mode;
3. 同上,需要十度走线;
4. 除了多铺铜,最好顶底层用2OZ以上的铜皮,电源是最为关键,对数字部分,我一般看重的是电源和回路。
年底要发奖金,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设计,如果因为一时痛快而被人抓了把柄,奖金分少了,就不好了。

网友:
    1,收发之间不需等长
2,必须用neck mode3,什么是“十度走线”?

网友(2015-05-15):
引用 网友D:
我也来说一下,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1. 要严格等长;不管是差分线对还是TX,RX对,等长就是了,虽然我们 ...

    请教下,FR4采用10度走线是和材质有关,我们现在采用ROGERS,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问题还需要10度走线不?
大家都采用什么材质,有没有必要换ROGERS的板材,

还有个问题,PHY到光纤口的差分信号是不是50欧姆?有没有什么资料啊

网友:
    材质会影响阻抗,更换了材质 阻抗线需要重新计算,已经达到10G 用ROGERS 相对于FR4性能更好 当然价格也贵点。不知道10度走线,都是走直线和135°走线,当时画的是个八层板,收发各有8对吧

网友:
    你是做QSFP+背板PCB的吧?  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电流?对于SFP+ QSFP协议先熟悉下

网友:
      是做背板么?一个QSFP+内部是否有CDR?   如果不同差分线之间能保持等长或者尽量等长最好,但是实际上由于接口 芯片引脚位置等因素造成不可能完全等长。 如果不等长并行的信号如何处理,这交给后面的CDR芯片进行数据整形。

网友: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ALTERA开发板做过类似的板子,具体参考Stratia IV GT 100G Development Kit Board

网友(2015-07-14):
    请问能大概讲下十度走线吗?真的没见过。。。。

网友(2016-04-21):
    感谢分享,刚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