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实验室安装的SKILL怎么卸载

楼主(2014-12-08):
安装后导致我的CADNECE不能用了,怎么清楚skill呢,请指教

网友:
从菜单中执行以下命令可以卸载,也可以直接删除安装目录

,另外导致cadence不能使用的情况可以描述一下吗?方便我改进程序,谢谢。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安装了好几个SKILL,可能是别的SKILL导致的。不过前段时间,好像出现过停留在安装过程中很长时间的毛病。上次试了一下好像解决了。努力。

网友(2017-10-24):
    我安装之后也出现问题了,没有任何操作指令的时候,find选项栏所有内容为灰色,不能选择!

网友:
    卸载后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