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3521 网路经常不通,错误提示:eth0: Inconsistent Rx descriptor chain

楼主(2014-12-09):
请教各位老师,
    我现在做海思3521,出现的问题是:程序运行过程中,网络就不通了,ping也ping不通。同时我在海思3521芯片里面加入我下载的一个tftp服务,stupid_tftp的服务,我如果下载72M的视频文件的时候(只一个文件一个文件顺序下载的时候),有时出现网络也不通,ping超时,我停掉tftp下载有时网络能恢复,有时不能恢复。

硬件配置:hi3521+64M内存,+网络芯片RTL8211E(RGMII接口与hi3521连接),+实际板卡接入的是100M以太网

网络不通后,出现的错误提示,eth0: Inconsistent Rx descriptor chain。有时网络不通,一点提示也没有。使用dmesg命令查看,也没有错误输出。

网络不同后,ifconfig命令输出
# ifconfig
eth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62:B5:83:FE:EA:30
          inet addr:192.168.60.23  Bcast:192.168.60.255  Mask:255.255.255.0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1280 errors:0 dropped:1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1954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80852 (78.9 KiB)  TX bytes:2371878 (2.2 MiB)
          Interrupt:119

lo        Link encapocal Loopback
          inet addr:127.0.0.1  Mask:255.0.0.0
          UP LOOPBACK RUNNING  MTU:16436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0
          RX bytes:0 (0.0 B)  TX bytes:0 (0.0 B)

meminfo输出

# cat meminfo
MemTotal:          58728 kB
MemFree:           47784 kB
Buffers:            1668 kB
Cached:             4956 kB
SwapCached:            0 kB
Active:             1624 kB
Inactive:           5320 kB
Active(anon):        320 kB
Inactive(anon):       12 kB
Active(file):       1304 kB
Inactive(file):     5308 kB
Unevictable:           0 kB
Mlocked:               0 kB
SwapTotal:             0 kB
SwapFree:              0 kB
Dirty:                 0 kB
Writeback:             0 kB
AnonPages:           340 kB
Mapped:              604 kB
Shmem:                12 kB
Slab:               2528 kB
SReclaimable:       1000 kB
SUnreclaim:         1528 kB
KernelStack:         328 kB
PageTables:           84 kB
NFS_Unstable:          0 kB
Bounce:                0 kB
WritebackTmp:          0 kB
CommitLimit:       29364 kB
Committed_AS:       1016 kB

请教哪位老师能帮忙解决,如果能提供具体解决方法,能解决的,我将提供有偿帮助,4000~5000元。

网友(2015-02-11):
    硬件不稳定和软件配置》??楼主重点从这二方面考虑

网友:
    小文件会出错吗?如果小文件比如说几K的,传输没有问题,而大文件有问题,那么就可能是你的网络传输线太长了或者是线不好。
tftp往板上down文件,刚开始时没什么问题,传着传着就linkdown啊?

网友(2015-05-25):
    看样子硬件不会有问题,用的都是原始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