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L出现下面错误请高手看看啥原因

楼主(2014-12-09):
#1   ERROR(SPCODD-162): PPT part name 'ELJRF10NJ_PANASONIC' for PPT 'MOB_INDU~
CTOR' is not unique in the part_table view.
 #2   ERROR(SPCODD-162): PPT part name 'HK1005 10NJ_TAIYO' for PPT 'MOB_INDUCT~
OR' is not unique in the part_table view.
#3   ERROR(SPCODD-162): PPT part name 'ELJRF15NJ_PANASONIC' for PPT 'MOB_INDU~
CTOR' is not unique in the part_table view.
 #4   ERROR(SPCODD-162): PPT part name 'HK1005 15NJ_TAIYO' for PPT 'MOB_INDUCT~
OR' is not unique in the part_table view.
 #5   ERROR(SPCODD-162): PPT part name 'ELJRF18NJ_PANASONIC' for PPT 'MOB_INDU~
CTOR' is not unique in the part_table view.
 #6   ERROR(SPCODD-162): PPT part name 'HK1005 18NJ_TAIYO' for PPT 'MOB_INDUCT~
OR' is not unique in the part_table view.
 #7   ERROR(SPCODD-162): PPT part name 'ELJRF27NJ_PANASONIC' for PPT 'MOB_INDU~
CTOR' is not unique in the part_table view.
#8   ERROR(SPCODD-162): PPT part name 'HK1005 27NJ_TAIYO' for PPT 'MOB_INDUCT~
OR' is not unique in the part_table view.
#9   ERROR(SPCODD-162): PPT part name 'ELJRF2N7D_PANASONIC' for PPT 'MOB_INDU~
CTOR' is not unique in the part_table view.
#10  ERROR(SPCODD-162): PPT part name 'HK1005 2N7S_TAIYO' for PPT 'MOB_INDUCT~
OR' is not unique in the part_table view.
 #11  ERROR(SPCODD-162): PPT part name 'ELJRF4N7D_PANASONIC' for PPT 'MOB_INDU~
CTOR' is not unique in the part_table view.
#12  ERROR(SPCODD-162): PPT part name 'HK1005 4N7S_TAIYO' for PPT 'MOB_INDUCT~
OR' is not unique in the part_table view.
 #13  ERROR(SPCODD-162): PPT part name 'ELJRF8N2J_PANASONIC' for PPT 'MOB_INDU~
CTOR' is not unique in the part_table view.
#14  ERROR(SPCODD-162): PPT part name 'HK1005 8N2J_TAIYO' for PPT 'MOB_INDUCT~
OR' is not unique in the part_table view.
 #15  ERROR(SPCODD-162): PPT part name 'CI-B1005-120JJT_CTC' for PPT 'MOB_INDU~
CTOR' is not unique in the part_table view.
#16  ERROR(SPCODD-162): PPT part name 'HK1005 12NJ_TAIYO' for PPT 'MOB_INDUCT~
OR' is not unique in the part_table view.
 #17  ERROR(SPCODD-162): PPT part name 'CI-B1005-68NJJ_CTC' for PPT 'MOB_INDUC~
TOR' is not unique in the part_table view.
 #18  ERROR(SPCODD-162): PPT part name 'HK1005 6N8J_TAIYO' for PPT 'MOB_INDUCT~
OR' is not unique in the part_table view.
#19  ERROR(SPCODD-162): PPT part name 'CI-B1005-56NSJ_CTC' for PPT 'MOB_INDUC~
TOR' is not unique in the part_table view.
#20  ERROR(SPCODD-162): PPT part name 'HK1005 5N6S_TAIYO' for PPT 'MOB_INDUCT~
OR' is not unique in the part_table view.
 #21  ERROR(SPCODD-162): PPT part name 'MLK1005S1N0S_TDK' for PPT 'MOB_INDUCTO~
R' is not unique in the part_table view.
 #22  ERROR(SPCODD-162): PPT part name 'HK1005 1N0S_TAIYO' for PPT 'MOB_INDUCT~
OR' is not unique in the part_table view.

网友:
你的part_table里有东西的名字重复了吧。

楼主:
恩,原因找到了,同一个器件同时存在于两个库里面了,删了一个库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