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路过的大神们帮我看看?

楼主(2014-12-09):
图片的弱弱题,谢谢

网友A:
我看了半天,不明白楼主要表达啥,建议重新组织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半天,不明白楼主要表达啥,建议重新组织语言,

就是想问一下COMS管Nmos和Pmos各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或者说它们的区别在于?? 另一个曲线图就想问一下怎么看?

网友A:
NMOS和PMOS各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这个就太多了,举个例子,如果用在电源端一个就是高边,一个就是低边。注意GS的门限电压的级性。

图片上说了是VDS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和PMOS各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这个就太多了,举个例子,如果用在电源端一个就是高边,一个就是低边。注 ...

谢谢 但还是要理清一下,VDS电压?看不懂,是指栅极输入多少电压时输出电流多少然后VDS电压是多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但还是要理清一下,VDS电压?看不懂,是指栅极输入多少电压时输出电流多少然后VDS电压是多少 ...

应该是这样理解:是指控制栅极(G)的电压大小来控制(VDS)输出电压的大小,此时也就决定它的输出电流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但还是要理清一下,VDS电压?看不懂,是指栅极输入多少电压时输出电流多少然后VDS电压是多少 ...

楼主,信息不全,无法分析。
他的图片上说的是输入的电压是多少V的时候(VIN),对应输出多少电流(IOUT),那么压降(VDS)之间的曲线。

网友:
第一张图就是固定VDS电压下,不同VGS电压和ID漏极电流的关系。第二张图负载在上面N,负载在下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