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同信号盲埋孔让它报DRC

楼主(2014-12-09):
板子目前用的三种孔,1-2,2-5,5-6,打孔时无意经常会1-2,2-5的孔叠在一起,变成1-5,但是目测检查不了那么多,想希望通过设置检查出来,忙了一圈发现自己设置的都不管用,请教高人!

楼主:
    刚才附件忘记加上了。

网友:
    晕都是0了,能不在一起吗??

网友A:
    你的规则没有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规则没有设。

你上面的图设置是普通的设置,这个我肯定有设置的,我说的是同信号的。但是下边那个是同信号的,你的既然也报错,是哪里的设置?

网友:
    same net spaceing---vias---bb via to bb via

网友:
    这个报错是将Physical中最右侧的Pad-Pad Connect设置为Not Allowed,同时,在Analysis Modes的Physical Mode中打开Pad-Pad direct connect。这种方式下,至少要焊盘边沿与钻孔中心重叠,才会有VG的DRC。

楼主:
    上面你们说的都是过孔打在焊盘上的报错,这个我是知道怎么设置的,但是和同信号盲孔与埋孔的重叠报错有什么关系呢?请教一下。

楼主:
你看我的设置,都不报。

楼主:
    我大概明白你们说的了,就是我做了很多设置,最后是报错了,但是不知道什么设置起的作用。我再查查看,谢谢大家!

楼主:
    网络慢,刚传上。

楼主:
    看了下,得出的设置。因为板子上很多过孔都打在焊盘上,所以设置过孔打在焊盘上比较适用。

网友(2022-03-08):
引用 楼主:
    看了下,得出的设置。因为板子上很多过孔都打在焊盘上,所以设置过孔打在焊盘上比较适用。

是可以的,感谢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