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口改用外接SD卡,该怎么转换?

楼主(2014-12-09):
FLASH口改用外接SD卡,该怎么转换?用什么芯片来转出可以支持SD卡呢

网友A:
SD卡支持SPI模式,如果之前接的是SPI的FLASH,硬件上就直接接
软件需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卡支持SPI模式,如果之前接的是SPI的FLASH,硬件上就直接接
软件需要修改。

不是SPI的哦,SPI的口已经被占用了的。只有图上FLASH的数据和地址线接口了。

网友:
这么说吧,SD卡只能支持SDIO和SPI,你就看着接吧。

网友A:
楼主,我上次漏看了你的后面那句话,
你可以用USB把SD卡的接口转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上次漏看了你的后面那句话,
你可以用USB把SD卡的接口转出来,

USB口和SPI已经被占用了。就剩下接FLASH的地址和数据端口了

网友(点评):
那就真的自己看着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