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如何测量波形上某点的时刻?

楼主(2014-12-09):
求教各位,两个有一定时间延迟的电压脉冲,想在某个电压阈值的地方测量两个脉冲的过阈时间,这个阈值如何设置?时间如何测量?cursor好像加不上啊

网友(2015-11-20):
定义一个阀值,让这阀值和两个脉冲显示,用两个标尺,两个标尺是左右键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