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导出gerber时 drill文件中没有dimension文字等信息

楼主(2014-12-09):
如题。之前的设计都是OK的,在画这一版时候不知动了哪里,gerber中的drill文件用CAM350打开时只显示了板上的过孔,而没有其它层。但是在artwork中该层明明添加了drill chart 和 dimension信息(附件中drill film),而且PCB 视图中打开drill层时也能看到(附件中drillview)。请问哪位大侠可以指点下?是哪里出了问题?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默认线宽~~~~别写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线宽~~~~别写0就可以了

    谢谢你的回复!
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不work啊。导出来之后钻孔符号的线倒是变粗了,其它还是什么都没有...

网友B:
    打开图层开关中的Manufacture/Photoplot_Outline层,看看有没有画个框,这个框是用来规定输出gerber的数据区域,区域以外的信息不会被输出。

网友C:
    Setup--Areas--photoplot outline重新画或把photoplot outline删掉试一下。

网友A:
    那就是版主们说的了。。面子好大啊,两个版主来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图层开关中的Manufacture/Photoplot_Outline层,看看有没有画个框,这个框是用来规定输出gerber的数据 ...

    谢谢高手!果然是它的问题!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tup--Areas--photoplot outline重新画或把photoplot outline删掉试一下。

    版主们英明!
    版主们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版主们说的了。。面子好大啊,两个版主来回复。。。

哈哈哈!
你不提醒我我还没发现呢~
谢谢你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图层开关中的Manufacture/Photoplot_Outline层,看看有没有画个框,这个框是用来规定输出gerber的数据 ...

另外版主,请教你另一个相关问题:
怎么设置drill chart的格式呢?包括文字的block, 表格的高度、长度等参数。
如图,现在我生成的表格和字体很大,跟板子的大小很不协调。
    在线等你的答复~谢谢!

网友D:
    DRILL LEGEND 界面下,有一个可选择的template file 的选项,其中所选的xxxxx.dlt 文件就是dril chart的配置表,这个是可以编辑的文本文件

网友B:
    在X:\Cadence\SPB_16.5\share\pcb\text\nclegend\目录下有几个模版文件,是文本文件,可以根据板子所用模版文件进行修改,每项都有详细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D:
    DRILL LEGEND 界面下,有一个可选择的template file 的选项,其中所选的xxxxx.dlt 文件就是dril chart的配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X:\Cadence\SPB_16.5\share\pcb\text\nclegend\目录下有几个模版文件,是文本文件,可以根据板子所用模版 ...

谢谢版主指导!
已经设置over, 虽然全是英文没有全看懂,但是关键的几个参数能轻易识别到,真是感激不尽!
    以后要多来论坛逛逛,多向你们学习,哈哈!噢耶!

楼主:
引用 网友D:
DRILL LEGEND 界面下,有一个可选择的template file 的选项,其中所选的xxxxx.dlt 文件就是dril chart的配 ...

我这些个文件还是在工具默认的library中,得从源文件打开修改~

网友(2015-02-26):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疑惑。现在知道如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