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里封装0603更改为0402

楼主(2014-12-09):
想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在allegro里想来把已经放在PCB板上的0603的元件封闭换成0402的元件封装,而且元件位置不能变.如果要用skill如何用SKILL实现呢?希望有高手能回答.

网友:
修改封装的建议直接通过网表更新,位号不变位置不会改变,但是由于封装缩小会有不连接的地方需要手动修复

网友:
    找一个原点、方向一样的0402封装,命名为0603放到库里面,更新封装即可。

    以上为非常规操作,对封装库管理不利,对后续改板有隐患,请谨慎操作。

网友(2015-10-06):
    有这样的程式,但是下次更新网表,就会改变?·!除非你不财更新网表,或者是网表里面同步更新就可以,我们一般就是多加入一个ALT_SYMBOL属性给这个器件。

    一般不这样做,前些时间有客户是用0402的封装,但在1.0BGA背面希望可以放8角盘,才有这样的需求!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