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Sigrity T2B 生成IBIS调用HSPICE出现Connect socket failed with error 10061

楼主(2014-12-09):
Sigrity T2B 生成IBIS调用HSPICE出现Connect socket failed with error 10061, hspice启动了但是第一行显示的是Connect socket failed1 然后就没有往下运行。不知道有没有碰到类似问题的坛友。求帮助!

网友(2015-04-21):
Sigrity T2B谁有教程或者视频

网友:
请问下有没有详细的hspice转换成IBIS模型的说明   基于T2B的

楼主:
在T2B自带的help文件里有详细教程。可以去看看

网友A(2016-07-04):
引用 楼主:
在T2B自带的help文件里有详细教程。可以去看看

请问用T2B把SPICE转成IBIS,需要安装HSPIC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T2B把SPICE转成IBIS,需要安装HSPICE吗?

要的。也可以用其他的仿真工具,比如specture,但我没用过

网友B(2016-08-26):
引用 楼主:
在T2B自带的help文件里有详细教程。可以去看看

请问我下载的SPICE后缀是mod的怎么使用啊?

网友A(2017-01-06):
引用 楼主:
要的。也可以用其他的仿真工具,比如specture,但我没用过

T2B和HSPICE需要设置对应关系吗?要不然T2B怎么去调用呢?
但是我是按着T2B教程去做的,但是还是会报错。
Date = January 4, 2017
Test model: v69a_dq_34_1066 ...
Starting HSpice job with input v69a_dq_34_1066\clktPAD.spi
Spice run (TYP) aborted.
See file v69a_dq_34_1066\clktPAD.msg for information.
Curve rising waveform not generated.
---
Starting HSpice job with input v69a_dq_34_1066\pretest_PAD.sp
Unable to open v69a_dq_34_1066\pretest_PAD.mt0 for reading
Please check if SPICE simulator is properly installed and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path is correctly set
Error in Analysis for Pin PAD

楼主(2017-06-07):
引用 网友A:
T2B和HSPICE需要设置对应关系吗?要不然T2B怎么去调用呢?
但是我是按着T2B教程去做的,但是还是会报错 ...

从报错的文件来看是你hspice没有设置好。安装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下载的SPICE后缀是mod的怎么使用啊?

没使用过这种后缀的文件,后缀无所谓,你直接点进去看能不能读,不能读改后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T2B和HSPICE需要设置对应关系吗?要不然T2B怎么去调用呢?
但是我是按着T2B教程去做的,但是还是会报错 ...

SPICE deck Test ...
Input File Name = v89c_dq.t2b
Test model: v89c_dq_34_1600 ...
Starting HSpice job with input v89c_dq_34_1600\clktPAD.spi
Starting HSpice job with input v89c_dq_34_1600\pretest_PAD.sp
Unable to open v89c_dq_34_1600\pretest_PAD.mt0 for reading
Please check if SPICE simulator is properly installed and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path is correctly set
Error in Analysis for Pin PAD
Error found in SPICE deck test!
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是否已找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T2B和HSPICE需要设置对应关系吗?要不然T2B怎么去调用呢?
但是我是按着T2B教程去做的,但是还是会报错 ...

已解决.由于hspice license的lmtools设置问题,导致licensen check out fail.导致T2B调用hspice出问题

网友:
遇到,相同的问题,已解决.由于hspice license的lmtools设置问题,导致licensen check out fail.导致T2B调用hspice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