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时钟200M,如何计算等长线的误差范围?

楼主(2014-12-09):
    DDR2时钟200M,如何计算等长线的误差范围?

如果是400M呢?

以前都是正负100mi走,反正都通过,今天想深究一下,看以后绕线能不能偷懒!l

    The DDR2 SDRAM inteRFace complies with 200 MHz timing requirements for standard DDR2 SDRAM. The
interface drivers are SSTL_18 drivers matching the EIA/JEDEC standard JESD8-15A.

网友:
    渣渣速率,跑200M都不带做等长的。当然,如果乱走线肯定是不行的。
0.2G时钟,0.4G对应T=2.5ns    虽然参数因器件而异,但相对延时最大值你取个T/20总不可能出问题吧,那么传输延迟大约是0.125ns=125ps,500-1000mil的误差就是渣渣简直。 而且这个计算保留了N倍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