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再次遇到难题

楼主(2014-12-09):
CIS位号后面带字母被删除了,导致BOM出大量的问题,如下图,是否有好的解决办法,还是做原理图时不能在后面加字母??
我个人习惯不加字母,但COPY了同事的电源电路后,遇到了这个奇怪的的问题。谢谢大神!

普通方式出BOM

普通方式出BOM

普通方式可以位号后面可以带字母

普通方式可以位号后面可以带字母

这种方式出BOM位号后面不带字母了

这种方式出BOM位号后面不带字母了

红色位号本来不一样的

红色位号本来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你需要修改原理图LIB里面的  把他们区分开  要不你这样就会出问题的

楼主:
具体点?出问题的器件是位最后的位置有字母。如果没有字母,出的BOM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问题不是很完美的解决了
把Part Reference输出改成出 Reference,再把输出改成拆分BOM方式,BOM输出后用三方软件合并BOM即可!

给公司的工程师先上一课,以后的SCH最好不要用字母结束位号,要不我骂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