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不出现结果

楼主(2014-12-09):
教学视频里出现仿真的结果,但是我的没有出现 而且还出现了A/D demo 那个对话框 怎么解决 谢谢了

教学视频结果

教学视频结果

弹出A/D demo对话框

弹出A/D demo对话框

不出现结果

不出现结果

网友:
同为菜鸟的观点是,先看看Simulation Settings里面的参数设置是否有问题;如果没问题,是不是装软件的组件没选全或者破解不全啊。

网友:
电源的地要用有“0”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