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压降分析中,电压源里的vrm设置多大合适?

楼主(2014-12-10):
如下图红色框处软件默认是0.05
到底多少合适呢?默认0.05的话,压降很大,2.5V电压,压降1V.  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A:
没关系的,电源的直流部分是可以通过调节电阻比例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的,电源的直流部分是可以通过调节电阻比例调整的

但是这个vrm值不同,出来的压降值不一样
到底该设多大才反应出真实情况?
0.05的话,2.5v电源压降都有0.1V了
0.03的话有个5mv压降

网友:
这个要看负载是多少其实就是一个分压原理。

网友B:
LDO的话设置成LDO中PN结正向导通的DCR值。
switch的话设置成储能电感的DCR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O的话设置成LDO中PN结正向导通的DCR值。
switch的话设置成储能电感的DCR值。

不是很明白

网友B:
翻翻LDO的规格书,voltage drop/Imax就是DCR
电感的DCR规格书里也有

网友(2016-11-21):
引用 网友B:
翻翻LDO的规格书,voltage drop/Imax就是DCR
电感的DCR规格书里也有

感谢解答。

网友(2017-06-12):
这个建议还是找个规格书来查看一下,也可以使用别人的经验值。电压幅值 大小 差很大的时候,该使用什么经验值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