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移动电源的EMC问题有那些方式解决?

楼主(2014-12-10):
这是一个移动电源,现去做认证测试发现EMC测试过不了,是辐射测试,结果如图所示。

网友(2015-01-12):
定位问题,看一下超标的频点是单板上工作频率的几次谐波分量

网友:
可以从原理图、PCB设计、结构设计、线缆设计等进行多方面评估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