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光绘有疑问

楼主(2014-12-10):
    出GB时有警报: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98.150 -711.20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后按照所提示的坐标有修改走线,发现原走线在所示坐标处有结点(删除cline segs可以发现,删除clines则发现不了此结点),删除后重新出GB,还是有警告出现,但是什么坐标什么原因都没有显示,如下图 WARNING: Film contains DRC error(s).

      A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00000                                  DARK
IRCLE     0.00400                                  DARK
IRCLE     0.00450                                  DARK
IRCLE     0.00500                                  DARK
      CIRCLE     0.00600                                  DARK
      CIRCLE     0.00611                                  DARK
      CIRCLE     0.00800                                  DARK
IRCLE     0.01000                                  DARK
      CIRCLE     0.01200                                  DARK
      CIRCLE     0.01500                                  DARK
IRCLE     0.02000                                  DARK
      CIRCLE     0.02500                                  DARK
      CIRCLE     0.05000                                  DARK
IRCLE     0.06500                                  DARK
      CIRCLE     0.07500                                  DARK
IRCLE     0.27500                                  DARK
      OBLONG     0.10000     x 0.07000       0.000 NO     DARK
      OBLONG     0.16500     x 0.08000      90.000 NO     DARK

     L4 created with warnings

------------------------------------------------------
    SUMMARY:
        L4 created with warnings

    ARTWORK had warnings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怎样才能让它不出warnings?所用版本为16.5 52号补丁,谢谢!

网友A:
    Tools->DataBase Check一下看
    一般来说warnings是可以忽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DataBase Check一下看
    一般来说warnings是可以忽略的。

    做了几遍Database check还是提示warnings但没有出任何坐标任何项目,我也听很多人说warnings是可以忽略的,但是因为同一个板子在另一台机WIN7,16.3版本的和winxp 16.5(没装补丁)版本中都没有warnings出现,所以有点担心。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版本?补丁跟其他电脑的也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版本?补丁跟其他电脑的也一样吗?

目前是在WIN7 32 16.5 52号补丁,同事的WIN7 32 16.3没装补丁GB不出警告的,但是看那个结点也确实存在,那个点Dangling lines又检查不出来,我记得以前用的15.5,15.7那些版本都是板子上也会有那种情况的,但是出GB从来没出现过警告,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换16.5就出这种问题。有一台XP下16.5没装补丁前这些警告也不出现。

网友B:
    WARNING: Film contains DRC error(s).

警告不就是这个么。。。你这层上是不是有故意留下的drc啊,drc是你故意留的,那这种警告就可以忽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WARNING: Film contains DRC error(s).

    警告不就是这个么。。。你这层上是不是有故意留下的drc啊,drc是 ...

这层没有DRC啊,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同一个板子在我这里出警告,在别人16.3版那就不出,我就担心我是软件没装好或者在哪设定没设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层没有DRC啊,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同一个板子在我这里出警告,在别人16.3版那就不出,我就担心我是软件 ...

你再去找找吧,感觉软件是不会连有没有drc都弄错的。
    可能在别人机器上没有drc,在你机器上因为没更新或者dbcheck什么的就有drc了呢。。

    不对勿喷,纯属猜测~~

网友A:
    把photoplot.log文件发上来看下,最好把PCB也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photoplot.log文件发上来看下,最好把PCB也发上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再去找找吧,感觉软件是不会连有没有drc都弄错的。
可能在别人机器上没有drc,在你机器上因为没更新或 ...

这个层面没错误,但在其它层面有,板子的螺丝孔上有可以忽略的DRC,要是把这些DRC都弄掉,所有的警告都没了,但是真的在16.3版DRC存在也是不出警告的。 谢谢回复

网友:
    放到很大之后发现那里有个缺角,应该是那个焊盘自动避开造成的。。。。
    把shape到那个焊盘角的距离拉大一点就好了。。。
    跟精度什么的有关系吧。 。。

网友:
又试验了下,之前说的你和别人电脑的区别,应该是设计中的小数点的问题,我的小数点mil为单位时也是4位,如果User preference中那个小数点4位的设置没设,那机器可能会自动给变成2位,在2位的情况下出gerber,就是没有warning的。。因为那个小的缺角在2位小数点时,输出不存在。。。。

    哎。。。这么较真的孩纸,,很有前途哦~

网友:
    按照楼主的文件会出现kinglangji同学所说的警告,把那个小缺角修一下就可以去掉这个警告。
至于WARNING: Film contains DRC error(s).是因为在该层有DRC未消除.
    我用16.3和16.5测试过了,板子的螺丝孔上有可以忽略的DRC,要是把这些DRC都弄掉,这个警告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