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辑一个il文件,让它可以一键设置颜色

楼主(2014-12-10):
是不是用axlcolorset,还是用axlvisibleupdate?
我知道要给每个层分别赋值RGB,这样就够了吗?
感觉skill看了这么多天,就差临门一脚,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defun(setColorFun (s_layer s_color)
        ;axlUIConfirm(s_layer)
        q = axlLayerGet(s_layer)
        q->color = s_color
        axlLayerSet(q)
);end de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un(setColorFun (s_layer s_color)
        ;axlUIConfirm(s_layer)
        q = axlLayerGet(s_layer ...

这个我也看到了,不会用,太菜了……

网友B:
楼主指的是设置网络的颜色么?有些东西不一定要动用skill,一些颜色的设置可以直接输出成文件供其他板子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指的是设置网络的颜色么?有些东西不一定要动用skill,一些颜色的设置可以直接输出成文件供其他板子使 ...

不同层数的板子也可以这样吗?我试了下,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