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mentor EE RE XE WG的区别,麻烦解答一下。

楼主(2014-12-10):
谁知道mentor EE RE XE WG的区别啊    麻烦帮忙解答一下
公司有一些比较老的PCB文件是用mentor画的   应该是RE画的(不确定)     我安装了一个7.9.5EE   结果只能浏览而不能编辑这些文件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之前没接触过mentor    网上查了一下感觉好乱啊

网友:
目前Mentor Graphics公司PCB软件产品线只有PADS和EE了,其他的都是历史上发布的产品。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解答。
目前我安装的软件有EE和PADS,其中EE是完全安装,PADS是精简后的。我试了所有程序,都编辑不了。
我感觉新版本的软件都应该可以打开和编辑老版本的文件,为什么mentor不行呢,还是我理解有错误?
我手头上倒是有RE版本的软件,但win7系统(64位)安装不了,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mentor收购的软件老复杂了,简单说就是
搭配的软件包不一样,不同的设计流程,数据交换格式不一样.
版本跨度大了的需要逐级迁移数据
PADS系列和EE不同根,文件不兼容,不能直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