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打在焊盘上会有什么弊端

楼主(2014-12-10):
请教,过孔打在焊盘上有哪些弊端,谢谢

网友A:
在加工时要注意处理方式,在表贴器件焊接时有吃锡和漏锡的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加工时要注意处理方式,在表贴器件焊接时有吃锡和漏锡的隐患

 多谢

网友B:
如过孔打在BGA焊球上则会影响其焊接性!

网友:
都回复过了 ,塞孔镀平吧 pofv成本会高许多

网友:
焊盘如果比较大用油墨塞孔即可。如果焊盘小就比较麻烦最好不要这样设计

网友:
隐患在后面,最好不要搞

网友:
    国内的加工技术跟不上,最好不要这样做,到时候焊接不好做……以前在外企,有时候空间太小,只能把孔打在pad上面,这样造价会搞很多

网友:
你说的是pad in via吧?前些日子有个项目刚用的这种工艺,应该比较成熟,可以和想用的pcb 厂家确认一下加工的良品率有多高,成本增加多少,主要还是成本会增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过孔打在BGA焊球上则会影响其焊接性!

    好像见过一块测试板使用过在bga焊盘上的过孔,当时因为量比较小没发生什么焊接问题。但好像一般是电阻电容焊盘上加过孔比较容易,这种见过量产的板子,没听说太大问题,只是pcb成本会比较高。

网友:
    恩,可能板厂做了树脂塞孔工艺.

网友:
    会造成虚焊

网友(2015-06-17):
    过孔打在焊盘,绿油塞孔,SMT时焬流入过孔,造成虑焊;
    如果采用树脂塞孔,又会增加成本。

网友(2020-04-17):
    成本增加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