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线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4-12-10):
对于5G的高速信号,使用多层板,怎样处理能使信号做到干扰性,完整性、稳定性最好?请高手指点!

网友:
    对于过孔的优化,可以看下这个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3344-1-1.html
    5G也不怎么高啊,保证线距、参考片完整,阻抗连续、距离电源晶振干扰源远些,差分对之间同向和反向的间距注意下
    还有,你发错版块了,应该发在讨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