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快捷键设置处的自己录制添加的宏删除不了

楼主(2014-12-11):
     为何快捷键设置处自己录制添加的宏删除不了?我是录制好后放在桌面然后添加到快捷键设置处使用,当我不想要时在customize commands中删除,放在桌面的原文件宏也删除后,每次打开PCB文件都提示这个宏文件找不到,我要怎么样才能彻底删除呢?

网友:
    宏文件先不要删, 先在 Customize -> Macro Files 里删除, 之后才删掉宏文件.

楼主:
    我是先在Customize -> Macro Files 里删除, 之后才删掉宏文件. 可是他还是提示,所以才搞不明白了。

楼主(2015-05-07):
    终于解决这个问题了,到注册表里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entor Graphics-Pads Layout-ENU中找到Macro Files删除即可

网友:
    如楼主说的方法可靠,那我以后就可以大胆用宏命令了

网友(2015-06-11):
    一直没找到原因,这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