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贴片封装时需不需要勾选Plated

楼主(2014-12-11):
    勾选plated选项,则该金属化通孔的内壁在制作时应当沉铜,于是该焊盘的顶层和底层是电气连接的;如果不勾选则通孔内壁不做金属化,顶层焊盘与底层焊盘无电气连接。做插件的封装确实需勾选plated选项,平时做贴片封装也都勾选plated选项,但从这个选项意思来理解应该是不用勾选的,不明白做贴片封装为什么要勾选plated选项7 |/ ]1 j3 b' s, L) M

网友:
    勾或者不勾他都可以

网友:
    勾或者不勾都可以

网友:
    这选项只针对通孔,贴片勾选没有实际意义,等同于画蛇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