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态阻抗与泪滴的问题

楼主(2014-12-11):
补泪滴的作用一般是防止走线与过孔、走线与焊盘的链接处发生断裂导致开路,增大接触面积。这样是不是就影响了传输线的特性阻抗? 信号完整性设计传输线尽量保证信号感受到的瞬态阻抗一致。这样的话是不是在高速电路中不可以使用泪滴了呢?求指教'''''''''''''评论 | 0 0

网友:
应该说是不建议使用泪滴。
因为他增加了阻抗不连续的长度,至于影响多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de-off,

?????,大哥讲中文啊,解释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讲中文啊,解释一下吧

書本上面都是這樣寫的, 意思就是 折中。

网友(2016-05-07):
    这个问题现在有正解了没有,现在也在布高速线,担心泪滴是否对阻抗造成影响?折中是指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