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 wizard 可以做SOT89的封装吗?

楼主(2014-12-12):
    lp wizard 可以做SOT89的封装吗?lp wizard 可以做贴片连接器的封装吗?

    SOT89

    SOT89

网友A:
不用LP来做的也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LP来做的也很不错啊

    最近在研究lp wizard 软件,pads layout做这个封装自然是很容易,但就不知lp wizard 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