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团队多人协作怎样进行的

楼主(2014-12-12):
    pads的reuse方法可以多人合作,但是如果是一个10人layout团队 pads的协作 效率并没有明显提高,当面临任务剧增的时候 多人合作反而会拖累团队的效率,想请教下 对于allegro 或者mentor的协同处理是不是真的有显著的效率  pads的合作如果是鸡肋 mentor公司为什么不改善下呢,不知道怎么提高合作的效率 当然抛开eda设计者本身的专业因素,只考虑软件的使用和合适的管理方法

网友:
    推推~也想知道.

网友:
    你以为是Cadence啊

网友:
    一个人操作其他9个人在旁边看

网友A:
    mentor 要是改善了,还要PADS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ntor 要是改善了,还要PADS干嘛。。。。。

    存在即是道理,如果不要pads ,mentor公司为什么还要不断更新版本呢,

网友:
    所谓的多人合作就是,一人操作,后面9个人在指挥怎么走,怎么摆。:lol:lol:lol

网友B:
    团队协作作战模式适合layout工程师较多的公司,可以充分利用人员和时间。

在协作时对主导人的要求非常高,在布局阶段可以按照模块化思路进行,每个人负责自己擅长的模块布局。

    在各自的区域里面进行布局设计,之后再进行复用。

布线阶段也是同理,前期可以多人进行,到了中期和后期的话,2-3个人就足够了。

但是Mentor不一样,它是实时更新每个人的状态,所以才有拉线王之称。

    Allegro只适合单人或小团队作战,大军团作战非Mentor莫属。

PADS由于历史原因,加上是随娘嫁过去mentor公司的,隔了一层血缘关系,所以你懂的。

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团队协作作战模式适合layout工程师较多的公司,可以充分利用人员和时间。

    在协作时对主导人的要求非常高 ...

    多谢大师,看样子 对于mentor的需求是势在必行了 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师,看样子 对于mentor的需求是势在必行了 哈

    如果你们有好几个工程师的话,不妨用mentor.

    这样子可以减少加班加点的机会。

网友:
    受教了,从来都是单兵作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们有好几个工程师的话,不妨用mentor.

    这样子可以减少加班加点的机会。

争取下mentor   公司要出血了

网友(点评):
我跟原厂熟,可以找我介绍购买,有优惠价哟。

楼主:
引用 楼主:
    争取下mentor   公司要出血了

    多谢,如果要买,这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团队协作作战模式适合layout工程师较多的公司,可以充分利用人员和时间。

在协作时对主导人的要求非常高 ...

    没错 工具定位不同

PADS更适合中小规模公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