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版本出gerber产生的warning

楼主(2014-12-12):
请教一下各位大师,我用同一个板子出gerber时,用16.3版本的出显示successfully completed,但用16.6版本的出就会产生如附件中的警告:请各位大师帮忙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啦!
---- Photoplot outline rectangle not found; using drawing extents.

Results from parameter file ...
    DEVICE-TYPE           GERBER_RS274X
    OUTPUT-UNITS          INCHES
    FILM-SIZE             2400000 1600000
    FORMAT                2.5
    ABORT-ON-ERROR        NO
    SCALE                 1
    SUPPRESS-LEAD-ZEROES  YES
    SUPPRESS-TRAIL-ZEROES NO
    SUPPRESS-EQUAL        YES
    UNDEF-APT-CONT        NO

================================================================
     PROCESSING FILM < PASTEMASK_TOP >
     TO FILE < F:/ZHWS/gerber/PASTEMASK_TOP.art > ...
================================================================
  F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6.00
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raw holes only                     NO

PERTURES USED:
  ---------------------------------------------------------
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0500                                  DARK
IRCLE     0.01200                                  DARK
IRCLE     0.01400                                  DARK
  CIRCLE     0.02126                                  DARK
QUARE     0.02000                     0.000 NO     DARK
QUARE     0.03900                     0.000 NO     DARK
QUARE     0.1311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0787     x 0.02677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1000     x 0.028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1100     x 0.021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1575     x 0.06102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1968     x 0.02362      45.000 NO     DARK
ECTANGLE  0.01968     x 0.02362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1968     x 0.02362     135.000 NO     DARK
  RECTANGLE  0.01969     x 0.06299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2000     x 0.020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2000     x 0.02000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2165     x 0.02362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2200     x 0.02000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2283     x 0.02087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2362     x 0.02756      45.000 NO     DARK
  RECTANGLE  0.02362     x 0.02756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2362     x 0.02756     135.000 NO     DARK
  RECTANGLE  0.02362     x 0.05512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2362     x 0.05512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2800     x 0.032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2800     x 0.03200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3000     x 0.03200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3150     x 0.03543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3150     x 0.03543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3543     x 0.03346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3543     x 0.03346      45.000 NO     DARK
ECTANGLE  0.03543     x 0.03346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3543     x 0.03346     135.000 NO     DARK
ECTANGLE  0.03900     x 0.050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3937     x 0.05512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4500     x 0.01102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4724     x 0.03543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4724     x 0.12992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5000     x 0.02000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5000     x 0.045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5000     x 0.050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5000     x 0.05000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5100     x 0.06300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5100     x 0.065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5100     x 0.06500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5118     x 0.0315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5118     x 0.03150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5512     x 0.04724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6000     x 0.128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6000     x 0.12800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6299     x 0.19685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7087     x 0.09055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7087     x 0.09055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8000     x 0.07000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11811     x 0.17717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13000     x 0.060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14000     x 0.06000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16000     x 0.060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16000     x 0.06000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17700     x 0.07100       0.000 NO     DARK
BLONG     0.01100     x 0.040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1100     x 0.04000      90.000 NO     DARK
BLONG     0.01102     x 0.04500      90.000 NO     DARK
  OBLONG     0.01969     x 0.06299       0.000 NO     DARK
BLONG     0.02500     x 0.064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2500     x 0.06400      90.000 NO     DARK
  OBLONG     0.02500     x 0.070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2500     x 0.07000      90.000 NO     DARK
  OBLONG     0.04500     x 0.01102      90.000 NO     DARK
  PAD SHAPE  C1005_PAD_C                 0.000 NO     DARK
  PAD SHAPE  C1005_PAD_C                45.000 NO     DARK
AD SHAPE  C1005_PAD_C                90.000 NO     DARK
AD SHAPE  C1005_PAD_C               135.000 NO     DARK
AD SHAPE  SRX4_65Y6_20R0_10         180.000 NO     DARK
  PAD SHAPE  C1005_PAD_C               180.000 NO     DARK
  PAD SHAPE  C1005_PAD_C               225.000 NO     DARK
  PAD SHAPE  C1005_PAD_C               270.000 NO     DARK
  PAD SHAPE  C1005_PAD_C               315.000 NO     DARK
     PASTEMASK_TOP created.

================================================================
     PROCESSING FILM < DILL >
     TO FILE < F:/ZHWS/gerber/DILL.art > ...
================================================================
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6.00
  M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lot negative                       NO
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raw holes only                     NO
    WARNING: 0 width line found at (5983.28 -5217.99)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00
    WARNING: Multiple 0 width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00

PERTURES USED:
  ---------------------------------------------------------
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00500                                  DARK
IRCLE     0.00600                                  DARK
  CIRCLE     0.01000                                  DARK
     DILL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PASTEMASK_BOT >
     TO FILE < F:/ZHWS/gerber/PASTEMASK_BOT.art > ...
================================================================
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6.00
  M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ffset y:                           0.00
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Draw holes only                     NO

  A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0500                                  DARK
  SQUARE     0.02000                     0.000 NO     DARK
  SQUARE     0.03900                     0.000 NO     DARK
  SQUARE     0.047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1000     x 0.05800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1100     x 0.021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2000     x 0.020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2000     x 0.02000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2000     x 0.060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2165     x 0.02362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2283     x 0.02087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2283     x 0.02087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2362     x 0.02756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2800     x 0.032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2800     x 0.03200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3000     x 0.032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3000     x 0.03200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3543     x 0.03346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3543     x 0.03346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3900     x 0.050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3900     x 0.05000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3937     x 0.05512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3937     x 0.05512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4000     x 0.050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4000     x 0.05000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4724     x 0.03543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5000     x 0.050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5000     x 0.05000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5100     x 0.06500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6800     x 0.09000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8700     x 0.024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9055     x 0.09843      90.000 NO     DARK
BLONG     0.03200     x 0.047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8700     x 0.02400       0.000 NO     DARK
  PAD SHAPE  SH19_20LNO_T                0.000 YES    DARK
  PAD SHAPE  SHAPE72X180                 0.000 YES    DARK
AD SHAPE  SH19_20RNO_T                0.000 YES    DARK
  PAD SHAPE  C1005_PAD_C                 0.000 YES    DARK
AD SHAPE  C1005_PAD_C                90.000 YES    DARK
  PAD SHAPE  SH19_20LNO_T               90.000 YES    DARK
  PAD SHAPE  SH19_20RNO_T               90.000 YES    DARK
AD SHAPE  SH19_20LNO_T              180.000 YES    DARK
AD SHAPE  C1005_PAD_C               180.000 YES    DARK
  PAD SHAPE  SH19_20RNO_T              180.000 YES    DARK
AD SHAPE  C1005_PAD_C               270.000 YES    DARK
  PAD SHAPE  SH19_20RNO_T              270.000 YES    DARK
AD SHAPE  SH19_20LNO_T              270.000 YES    DARK
     PASTEMASK_BOT created.

artwork log.zip

网友A:
    显示successfully completed不代表没有WARNING,你可以到输出gerber的目录下面把photoplot.log文件打开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successfully completed不代表没有WARNING,你可以到输出gerber的目录下面把photoplot.log文件打开看下 ...

    按照您说的我找了一下,可是在输出gerber的目录下面没有photoplot.log这个文件啊

网友:
    那你出完gerber以后不要关闭对话框,点一下Viewlog按钮看一下。

网友B:
    肯定是你的钻孔表里面的文字photowidth 为0,你看看是表格里是什么字号,然后在test里改一下photowidth 为6,如果不是字体那就把表格的框框变为6,应该就没出那个问题了。就是在5983.28 -5217.99这个坐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你的钻孔表里面的文字photowidth 为0,你看看是表格里是什么字号,然后在test里改一下photowidth 为6 ...

    你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呗~~

哎,我照你们说的把板子里那些忽略的DRC都灭掉了好了,我本来都不想理它的。但是不灭掉它老警告我不顺眼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哎,我照你们说的把板子里那些忽略的DRC都灭掉了好了,我本来都不想理它的。但是不灭掉它老警告我不顺眼 ...

貌似强迫症是这行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强迫症是这行的通病。。。。

    说得对,我也有这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