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09 问题

楼主(2014-12-12):
     问题,其中两电容的焊盘接GND,都通过铺铜连接到GND网络,为什么还出现未连接焊盘,如图中,

请熟悉的,解答下,谢谢!@

GND网络

GND网络

网友A:
top层的铜与bot层的铜未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p层的铜与bot层的铜未连接

  肯定连接了的,有插件焊盘接了GND,还有部分铺铜铺不了区域,连地是打过孔的, 问题是前两天没有这问题,全局改了导线过孔大小,重新铺铜就出线这问题了 ??

网友:
可能两次铺铜的间距不一样

网友:
PCB画得太美了。果然犀利

网友:
没有看到有连接。

网友:
    这种问题,细心查查就会可以发现

网友:
    是top和bottom层没有连接上呢,可能是那一块出现了类似于孤铜的情况,跟其他铜面没有连接上,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很多次了,连接了还报错,退出软件重新打开就好了,再检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