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献招,奇怪!PADS 9.5 连接线检查没问题,但有飞线提示

楼主(2014-12-12):
1金币

如题,用pads 9.5 连接线检查没问题,但有飞线提示。而且飞线提示都是电源、地层。如下图。

电源网络和地网络基本都有飞线提示。

网友A:
Ctrl+M后,再验证一下开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M后,再验证一下开短路。

非常感谢jimmy,验证通过,没有发现错误,还是有很多飞线。

网友B:
是不是一些铜片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一些铜片网络

这个主要是电源层和地层,采用的是负片,都是CAM层。过孔连线处也检查过没有碎导线或者铜片。还是有很多飞线

网友C:
按下ZU回车吧,无视它们了

网友:
我有绝招, QQ:136413235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下ZU回车吧,无视它们了

ZU快捷键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ZU快捷键是干什么的呢?

    Z U隐藏飞线

网友:
    PADS特色,只要检查没问题就OK

网友(2015-03-05):
    我的解决办法是,讲layout文件点router,在点layout转回来,就会消失的。

网友:
    检查没问题就无视它

网友:
    PADS的特色!COPPER没有隐藏飞线的都会存在! 检查验证没问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