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yout怎么添加单个焊盘

楼主(2014-12-12):
如题,layout里面怎么添加单个焊盘?

网友A:
可以做成1PIN的封装倒进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成1PIN的封装倒进来啊

感觉这样不太方便...不知道还有么有其他方法?像protel那样?

网友:
铺铜后开窗。。

网友:
为什么不是在原理图中同步过来?这样操作以后麻烦啦

楼主:
看来只能做好单个焊盘的封装了再添加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成1PIN的封装倒进来啊

看样子只能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这样不太方便...不知道还有么有其他方法?像protel那样?

Protel 那样太随意了, 不是正规的做法.
用的人多, 但不一定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tel 那样太随意了, 不是正规的做法.
用的人多, 但不一定是正确的.

效果是一样的吧,看哪个方便了,不是说哪个正规哪个不正规。我想问下另外一个问题,看能不能帮下忙。看下图:

红色框框内的comment怎么把它隐藏?全局的。我只想显示元件编号,其他的不想显示。初学PADS,望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是一样的吧,看哪个方便了,不是说哪个正规哪个不正规。我想问下另外一个问题,看能不能帮下忙。看下 ...

楼主:
感谢版主的回复指点!跟你给的截图略有不同,因为本人太懒,这些元件不管是原理图符号还是PCB封装,都是从ORCAD或者AD转过来直接复制到库里边的,来路比较复杂,所以有些注释信息可能不太一样,要全局编译在操作上可能也不太好操作,经常把元件标号一起给改了或者隐藏了。现在可以了,按下图的操作:

网友C:
    跟着大神学PADS,话说我也是protel转过来的 添加焊盘焊麻烦,添加过孔也需要选择网络也不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着大神学PADS,话说我也是protel转过来的 添加焊盘焊麻烦,添加过孔也需要选择网络也不适应

    我是接触这款软件蛮久了,就是久不久又丢下,结果都是从零开始。ORCAD也一样,早几年前都已经接触了,一直没有坚持,搞得现在都只是...工作原因用AD比较多。每做一件事都要下很大决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