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L里如何才能快速的生成UCF文件?

楼主(2014-12-12):
每次画完图软件工程师找我们要UCF,都要搞好久,一个信号一个信号的写,感觉很麻烦又容易出错,请教大神有没有自动生成UCF的方法。

网友(2015-01-28):
    UCF?什么东西,如果是net list的话,你可以通过把这个文件导入到allegro工具中,然后从allegro中出net list,那就容易多了。

网友(2015-05-12):
    这个是没办法的,不过可以用EXCEL来加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