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里有没有自动生成UCF的方法?

楼主(2014-12-12):
每次画完图,板子做好之后,软件工程师找我们要UCF,都要搞好久,一个信号一个信号的写,感觉很麻烦又容易出错,请教大神有没有自动生成UCF的方法。

网友:
应该没有自动生成的方法,听FPGA工程师过,这是一个约束文件,要手动编辑的。不过我觉得这工作让软件工程师来做会更合适了。

网友A:
    软件做的事。让你来做。。看来你很闲。。。。

网友:
    自学Skill,然后编个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做的事。让你来做。。看来你很闲。。。。

    我也觉得不应该我们做啊,我们把板子做好把原理图给软件的人就行了,可是领导就是这么分配的啊,说什么芯片的测试测序也是我们硬件的来搞,把板子调好确认好没有问题了再给软件用。

网友:
原理图里面选择你的FPGA芯片,右键EXPORT FPGA然后自己设置,会设置成PIN name或者是信号名。

网友B:
    原理图里面可以做,export fpga。orc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里面可以做,export fpga。orcad

只有orcad可以吗,我是用Concept HDL画原理图的,我试了一下,好像没有export fpga这个功能。

网友:
    Concept HDL, 就不知道了,还是用orcad的吧,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