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有装配层。Protel需要吗?

楼主(2014-12-13):
  今天学习cadence看到下面红色颜色一句话:
装配层(Assembly):用于将各种电子元件组装焊接在电路板上的一层,机械焊接时才会使用到,例如用贴片机贴片时就需要装配层来进行定位。
   想请教大家,如果我的protel器件只有Toplayer层和丝印层,贴片机贴片可以进行吗?因为我好像在Protel里没见过装配层这个啊!

网友(点评):
没有强制需要...

网友:
根据不同的检查项目,我们会生成各类图层文档。
对于贴片机,通常会 要到的文档 : BOM,坐标  以及其他。

此话题需要拓展下面相关的内容:

贴片机编程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mfVSgwyoXfHGKA4K18pawxOALwczxuqQM091Of9ScpZP1xu7Qk_v3oau00c6YAz4fN5t0Vi8Bdz8qOzDDIbi2_

Cadence各层作用及封装信息传输对应关系  此文未下载,欢迎有下载积分网友下载后补充在帖子中来
http://wenku.baidu.com/view/269457535f0e7cd1842536cc.html

对于你提问中提到的这个层,可以理解为自定义层(有用到的也有不用到的),
在AD中建议你不妨看看最新的PCB封装,里面会有更多的信息层被定义到。
不同的软件 层的定义以及使用限制略有不同,我们在学习这类软件时,不要生搬硬套...

此主题贴 已汇总在 【给初学3-】系列汇总贴中

网友A:
装配层(Assembly):用于将各种电子元件组装焊接在电路板上的一层,机械焊接时才会使用到,例如用贴片机贴片时就需要装配层来进行定位

这句话不太对。

如果是贴片机贴片时,我们需要提供钢网文件和钢网层,也叫锡膏层,paste mask top和paste mask bottom.与allegro软件不同的是,ad可不无需单独设置paste mask层。在出钢网时,勾选paste mask就可以的。

如果是装配图,只需要输 出器件位号和丝印框即可。

不知道楼主那句话是从哪里看到的,我感觉是有问题的。

网友:
在机贴焊时,Cadence的我也基本上没用过Assembly层,其实所谓的装配图就是客户拿到PCB板后来比对查找器件所用,与是否机贴焊无关的,机贴焊所用定位是用器件坐标及BOM,以及MARK点来定位的

网友:
    装配层是一般是在焊接的时候,给个示意图。因为PCB上的Topsilk有的时候不能定位得很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配层(Assembly):用于将各种电子元件组装焊接在电路板上的一层,机械焊接时才会使用到,例如用贴片机贴 ...

从楼主提供的文字大致能够找到的源头文档参附件(按说楼主自己来提供是最好的)。
此附件前面描述可能加有自己的理解,但在后面操作描述中还是很清晰的...

楼主:
    感觉大家的知识都好丰富,学习到不少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楼主提供的文字大致能够找到的源头文档参附件(按说楼主自己来提供是最好的)。
此附件前面描述可能加有 ...

    谢谢。你好仔细啊,就是你附件的这个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