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grity和Siwave,哪个更好?

楼主(2014-12-13):
目前做PCB电源完整性分析大家都用什么软件?Sigrity和siwave哪个更加精准?

网友(2017-11-20):
感觉都差不多吧,没做什么对比。  l7 X; d% v. ^2 B
Sgrity应该用的比较多吧

网友:
    以前SIwave用的人挺多,但Sigrity被Cadence收购了之后发展速度明显快了不少,如果你们公司用Cadence画原理图或PCB,毫无疑问选择Sigrity比较好,要从整个平台的使用总成本和效率来考虑,至于精度是不用担心的问题。

网友(2018-03-08):
    sigrity仿真效率高

网友:
    sigrity 更专业,板级仿真更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