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在win8.1上破解问题

楼主(2014-12-14):
破解好几次了就是不行求好心大神指导

网友:
    用管理员模式运行命令提示符,在里面运行破解的批处理试试

网友A:
    不会哦,,我也是为win8.1 64位,,照着教程破解就完全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哦,,我也是为win8.1 64位,,照着教程破解就完全没问题啊。

    我的咋不行,我的问题出现在哪

网友:
    你完完整整卸载重装一次吧。不要漏步骤

网友:
    license manager 需要tanker verfy的版本;tool就用tanker1.3的版本。
所有的破戒需要在cmd下运行。

网友:
    有可能是环境变量的问题

楼主(2017-05-16):
    谢谢各位大神的热情指导,小弟在此谢过,我现在用阿狸狗破解大师破解,如果遇到问题的建议用阿狸狗破解大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