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5程序烧录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4-12-14):
在使用STVP给STM8S105烧录程序的时候总是会弹出下面图片的提示,但是板子可以正常运行,怕出货后会有BUG,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供应商说换一个原装的ST—LINK烧录器就可以,但是还没试,现在的烧录器是某宝上买的。有没有人也遇到这种问题呢?是不是换烧录器就能解决?

网友A:
没遇见过呢,不过4000的地址是eeprom的,你检查“DATA MEMORY”先项看看什么个情况

楼主(2015-01-23):
引用 网友A:
没遇见过呢,不过4000的地址是eeprom的,你检查“DATA MEMORY”先项看看什么个情况

程序不是我们写的,我们只有烧录程序,请问能否在烧录器上解决呢

楼主:
大师,有方法解决吗

网友B:
这种问题的也是换一个烧录盒子,与一个编译软件的。我们之前也是有这样问题的。后来换了一个烧录器就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的也是换一个烧录盒子,与一个编译软件的。我们之前也是有这样问题的。后来换了一个烧录器就会好的 ...

你们换成什么烧录器?有人说用原装的就会好

网友A:
如果没有用到EEPORM的话,这个校验完全可以不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用到EEPORM的话,这个校验完全可以不管它

程序都不知道是怎么写的,所以不知道有没有用到EEPROM,不过这样烧进去也不影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