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层的铜皮问题

楼主(2014-12-15):
如图,第一个图是内层画的电源分割框,第二个图是铺出来铜的效果,请问怎样避免谱出的铜有尖角。感谢!

网友A:
    二塊銅,是否有給優先順位呢?
    試著給不同的等級,再重鋪看看.
希望有幫到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塊銅,是否有給優先順位呢?
    試著給不同的等級,再重鋪看看.
    希望有幫到您.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改了一下优先级高的有一点改善,但是优先级低的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