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求助。cam350导入时候下面的界面是从哪调出来的?

楼主(2014-12-15):
3金币
小妹求助。cam350导入时候下面的界面是从哪调出来的? allegro出的artwork椭圆孔显示不对,看有以前介绍说是在下面里面改下值,可是找不到相应的界面, 请帮帮忙,感谢!

网友A:
你是想用CAM350看rou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用CAM350看rou文件吗?

是的呢,吧rou导入到cam350 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 如何操作? 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呢,吧rou导入到cam350 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 如何操作? 感谢您的回答~

按照以下图设置,打开rou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以下图设置,打开rou文件!

 帅哥 知道这个界面在那边可以调出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帅哥 知道这个界面在那边可以调出来吗?

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所示

帅哥  您帮我的gerber文件导入cam350试试呢,看看 那几个椭圆定位孔能和出啦不

board file for gerber.zip

网友:
引用 楼主:
帅哥  您帮我的gerber文件导入cam350试试呢,看看 那几个椭圆定位孔能和出啦不

明天上班时帮你导可以不!我现家里电脑还没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帅哥  您帮我的gerber文件导入cam350试试呢,看看 那几个椭圆定位孔能和出啦不

可以导进来!如下图 一共有6个椭圆定位孔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帅哥  您帮我的gerber文件导入cam350试试呢,看看 那几个椭圆定位孔能和出啦不

这是你的子板子里导进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的子板子里导进来的

嗯嗯 就是这个呢 帅哥你是怎么导入的  我试还是不行呢,能把出的cam350文件保存下发过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就是这个呢 帅哥你是怎么导入的  我试还是不行呢,能把出的cam350文件保存下发过来吗?

如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附件!!

方便加我qq吗? 有问题请教下  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