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背光驱动电路电感发出吱吱声的求助

楼主(2014-12-15):
如题,我的电路是按照以下方式做的,LCD-PWM 输出 1KHz 的 PWM 波形,电感会发出吱吱的声音,请大神帮忙分析该怎么修改,急用啊,万分感谢!

网友A:
換別家的電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別家的電感器。

没有其他方法了吗?

网友B:
1 你量下电感PIN2的波形,看是否有音频范围内的杂波。
2 把PWM去掉,看是否还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你量下电感PIN2的波形,看是否有音频范围内的杂波。
2 把PWM去掉,看是否还有声音。

1、没有2、把 PWM 去掉了还是有声音

网友:
如果1和2都没有,那就换电感吧。

网友C:
又來了!先確定是電感叫?還是電容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來了!先確定是電感叫?還是電容叫?

已解决,应该是电容叫,最终把电容耐压值加大就 OK 了!

网友D:
我用过MP3202电路和你的差不多,最大恒流180mA的电流此时约10V左右。CD32电感,你换个CD54的看看。可能电感电流或者电感值不合适,也可能是其他问题。

20148201734360LP3302B6F-00.pdf (381.02 KB, 下载次数: 35) LP3302 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MP3202电路和你的差不多,最大恒流180mA的电流此时约10V左右。CD32电感,你换个CD54的看看。可能电感 ...

多谢多谢,电感我换大功率的了的,还尝试过不同的值,最后解决方式是把电容耐压值提高就 OK 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电感我换大功率的了的,还尝试过不同的值,最后解决方式是把电容耐压值提高就 OK 了!

哦,是哪个输出端吧?我用的是1uF/25V还是50V忘记了。 1206的无极性电容,MLCC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是哪个输出端吧?我用的是1uF/25V还是50V忘记了。 1206的无极性电容,MLCC之类的。

是输出端,我背光那边输出 19V 的,我用的是 25V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输出端,我背光那边输出 19V 的,我用的是 25V 的,

19V多少mA

网友E:
第一次听说电容会叫,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错,这个经验要好好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听说电容会叫,谢谢楼主分享!

經典文章在此!

生活在安逸中,很快就會忘了教訓。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013&page=1#pid756858

网友(点评):
真是經典的帖子。 用大力推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电感我换大功率的了的,还尝试过不同的值,最后解决方式是把电容耐压值提高就 OK 了!

耐压不够,电容还会叫?压力太大了?

网友F:
把PWM  的频率改到20KHZ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2015-08-29):
引用 网友F:
把PWM  的频率改到20KHZ以上就可以了

他把PWM去掉,也还是会叫啊?

网友:
第一次遇见电容会啸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