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IBIS模型问题

楼主(2014-12-15):
谁能提供altera 的Cyclone II或Cyclone III 系列中的具体某一个器件的IBIS模型。我从altera 官网下的都是一个系列的IBIS模型,不能和我的芯片对应啊!想看看高手们是怎么编辑修改的??

网友(2015-03-31):
这要看你自己FPGA的管脚的具体定义。

网友(2015-06-06):
民gi搞定了吗?我最近也遇到了,FPGA的都是全系列的。本想来仿下DDR  管脚命名看起来也是醉了,直接找出来的管脚仿出来的却是O电平。

网友(2017-03-2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这种模型需要重新定义pin的,可以根据具体设计中所分配的pin对ibis模型的pin重新定义

网友(2018-01-15):
BIS模型可视编辑,检查,验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