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PE包GND出包了

楼主(2014-12-15):
線路確認是有的
標記顏色也標了
結果空PIN了  T^T (已洗板....)

网友:
    问板厂可以改不。。外层是最后做的~~~

网友:
    要是外层就问题不大

网友:
    要是好的板厂这问题立马就能发现。。。。。

网友:
    首先,status里面会显示这种没连接的PIN脚,没连上是因为你设置热焊盘至少两点以上连接,软件发现只能连一个点,所以就空着了。还是因为没仔细看STATUS,看了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
    无语了  PCB弄完不做高级检查就算了  基本的status也不看...................

网友:
    估计是确认完之后又改了shape的链接方式,我猜的。呵呵。

网友:
    你难道发板前不做未连线检查嘛?

网友:
    板子做出来的话只能飞线或把PIN旁边铜上的绿油刮掉,用锡跟焊盘连上了。

网友:
    这个连接性可以检查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