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的天线被绿油封住会影响其接收吗

楼主(2014-12-15):
最近在做几个项目的过程中,发现很多pcb板上的天线上面都铺了绿油,会影响其接收吗?
一般不是要求天线铜皮上不盖绿油吗? 请哪位高手解答
昨天 17:56 上传

网友:
我也想知道,请大哥解答。

网友:
盖不盖都行,主要看阻抗调的好何

网友:
主要会影响天线的频率,调整匹配应该可以。

网友(2015-03-16):
关键是频率太低了,绿油对阻抗和损耗影响都不大。

网友:
如果频率比较高,会有影响的

网友:
不盖绿油长时间使用会氧化,对天线性能有影响,盖绿油要调整匹配。权衡利弊还是盖油好点,否则要保证不氧化。

网友:
不盖不久被氧化了么= =

网友(2015-04-21):
到了高频段,周围介质或者空间的东西都会有影响,距离越近影响越大。绿油也是一种介质,也会有影响,你可以在仿真天线的时候表面加上一层试试看,一般影响不大。按徐老师@Xuxingfu说的,在调匹配的时候可以拉回来。

网友(2015-06-04):
    影响不大,但考虑使用环境和时限,最好是滤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