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计算PI衰阻抗软件或方法

楼主(2014-12-15):
如题:求计算PI衰阻抗软件或方法

网友A:
你的问题是? 1 已知衰减求电阻值 2 已知电阻值求衰减值? 这两个网上一搜也有好多了

楼主(2015-01-25):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是? 1 已知衰减求电阻值 2 已知电阻值求衰减值? 这两个网上一搜也有好多了

俩都需要,大哥有什么 好的方法或软件吗

网友(2018-12-15):
可以查表,网上搜。

网友(2020-06-10):
    这个极其简单,用excel几分钟就可以做一个。免费的在线计算器也是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