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ADS9.5如何走开关电源线路??

楼主(2014-12-15):
由于电源电路比较特殊,有时需要增大载流量,需要走一些非规则性得线路,请问这时线路是什么个走法??是利用覆铜,还是添加铜箔得方式走呢?  我试了下,用覆铜方式有的线路无法控制,,,而采用铜箔得方法来走,到最后是不是需要,給铜箔指定网络并合并呢???? 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铜皮要指定网络,不然会报错

网友:
http://mooc.eda365.com/ 开关电源视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eda365.net/ 开关电源视频教程。

Jimmy 大师总是让人被感温暖,支持jimmy,支持365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皮要指定网络,不然会报错

Thank you very mu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皮要指定网络,不然会报错

今天实验了下,,管脚对之间,用铜皮走线后,并指定此网络,会出现飞线,请问何解??

网友:
如果你觉得这条飞线影响美观你可以选中这个网络右键----View nets

网友:
或者用用任意角度把飞线用走一条细一点的线把他连在一起(这种情况,颜色设置的时候把走线和铜片的颜色设置成一样,这样会美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