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TPMS胎压监测系统的吗

楼主(2014-12-16):
有了解TPMS胎压监测系统的吗下面这个该怎么提高发射距离呢,路过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TPMS一般是采用433M或者315M的无限进行收发的。接收端通过串口送到CPU进行处理。如果想提高发射距离的话,从无线的角度来讲就是增加发射功率或者提高接收灵敏度了。但是增加发射功率的话,就意味着会增大功耗了。TPMS一般都是带电池的,放置于轮胎内部了,必须要考虑电池的使用寿命了。 所以一般都是调接收灵敏度了,就是调节天线匹配效果,以及抑制周围干扰了。实际做法的话,买几家做得好的胎压检测仪,测试一下他们的指标,之后拆开研究研究。 之后找个好的无线模块供应商,聊聊他们的产品研发经验。

网友B:
楼主,感觉你做的东西还比较高大上

网友(点评):
做车载的 一般都会做TPMS OBD 雷达预警 倒车后视 行车记录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MS一般是采用433M或者315M的无限进行收发的。接收端通过串口送到CPU进行处理。如果想提高发射距离的话, ...

找个别人的拆拆来的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感觉你做的东西还比较高大上

网友C(2015-03-02):
楼主,你这个是激活检测设备吧!!!125K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是激活检测设备吧!!!125K激活。。。。

是的,看来你很了解啊

网友(2015-04-09):
引用 楼主:
是的,看来你很了解啊

我们公司就是做这个的,已经装在工厂了。。。。